开关电源中这种常见的情况大家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3-09-13):
如图所示,就是开关管开关时输出的产生的这种干扰波形。。

网友:
变压器加好屏蔽。

网友:
无法完全根除,加LC滤波,加共模电感这类

楼主:
非隔离的,电感弄的。。buckboost加LC那不相当于两个恒流源串联了,不冲突了。。

我改改mos的驱动试试。。

楼主:
mos的G串了20欧电阻,震动的幅度下降了,但是还是感觉很大.峰峰值有2V了。

网友A:
首先看PCB拉线,非常重要,单点接地!
然后适当加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PCB拉线,非常重要,单点接地!
然后适当加吸收电路。

谢谢。。我的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特别短,所以没用RC吸收。。功率地和小信号的地也是分开走的。。

感觉像是mos通了之后,LC发生振荡产生的。。 因为那个干扰的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