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的音量控制

楼主(2013-09-13):
在STM32103RCT6中,如何在芯片内部对PCM音频流的音量进行程序控制?
请大虾们支招。

网友:
这样很难实现音量的控制

因为是数字流了,要进行幅度变化,那涉及的运算量很大。而且需要用浮点运算,否则精度损失很大,音质变差

网友:
外部DAC都有音量控制。

网友:
DAC芯片的i2c或者spi或者其它三线等接口控制

网友:
好吧,如果你音量控制的级数要求不多的话,就直接把数据向右移位,不过这样子损失小信号和动态非常严重,且小音量下,失真也很大。

网友:
用一个数字电位器了!

楼主:
多谢大虾们指教!
我用的外部DAC为闲置的PCM1793,不带音量控制。
只有在功放的输入端加双联电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