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kernel coding style笔记

楼主(2013-09-13):
阅读了linux kernel coding style,简略记录一下笔记:
ch1:
        (a) TAB 缩进符,8 字符,让阅读代码更舒服.
        (b) 行尾不要留空格

ch2:
        (a) 一行不要超过80列,即80个字符
        (b)大括号采用如下风格
                if (x) {
                        do a;
                }else{
                        do b;
                }

ch3:
        (a) if,switch, case,for,do,while这些关键字加空格
                if (a) ...
                switch (x) ...
        (b) sizeof,typeof, alighof, __attribute__ 不加空格
                sizeof(struct a)
        (c) *靠近名称,不加空格
                char *c;
        (d) ++,--,->前后都不加空格

ch4:
        (a) 全局变量只有在你确实需要的时候才使用.
        (b) 局部变量名要短,点到关键即可

ch5:
        没怎么看懂

ch6:
        (a) 函数要短小,亲切
        (b) 局部变量不要超过10个,如果超过了,请再划分函数
        (c) 函数间用空行间隔

ch7:
        (a) goto 语句有时很好用,要酌情使用.
                特别是多出口,出口出需要做同样的动作。

ch8:
        (a) 好的程序,程序本身具备很好的阅读性,注释很少。
        (b) 千万不要去注释一个程序时如何工作的。
        (c) 给一个坏程序注释,是浪费时间

ch9-14:

ch15:
        (a) 乱用inline可能会引来灾难

ch16:
        (a)返回值, -Exx=fail, 0: success
                或 0=failure, non-zero=sucess

ch17:
        (a) kernel.h 里面有一些很好宏定义可以学习,借鉴使用

ch18:

ch19:
        (a) 当确实需要使用汇编语言时,请毫不犹豫的使用
        (b) 除了a, 请使用c语言编写

随手乱记,并不是翻译,仅供参考.

网友:
TAB 缩进符,8 字符,让阅读代码更舒服.

变量,函数名,宏定义越来越长,哪有那么多空间,还8个字符,每个IDE的TAB都不一样长,墙裂推荐使用4个空格。

(a) 一行不要超过80列,即80个字符

这个没问题,但要参考上一条

(b)大括号采用如下风格
                if (x) {
                        do a;
                }else{
                        do b;
                }

现在屏慕空间大了,没必要为省一行而不对齐。

网友:
已经是这样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