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MV级差分信号通过什么器件可以放大200倍后输出差分...

楼主(2013-09-13):
传感器MV级差分信号通过什么器件可以放大200倍后输出差分信号,
项目中压力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范围:0~10MV,AD为24位差分输入,输入范围为±3.27V,请问如何将传感器信号放大200倍后输入AD

网友A:
AD623
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AD8420,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23
符合你的要求

额~刚刚看了资料AD623只能将差分信号放大后输出单端信号啊~因为AD是差分输入的,所以需要差分放大后输出信号也为差分信号才可以。

网友A:
AD的负输入端 直接接到AGND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420,应该也可以的!

AD8420也是差分输入 单端输出的啊~我想要的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这样才能接入到AD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负输入端 直接接到AGND上不就行了?

这个芯片是全差分输入吧,不是伪差分呀, 差分信号与 对地信号没有区别么?这方面不太明白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