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新做的步进驱动器,基于THB6064MQ芯片的方案

楼主(2013-09-13):
废话少说,先上芯片资料

这是低成本的封装,引脚间距只有1MM, THB6064AH的引脚间距是1.27MM,两都引脚功能虽然一样,但是封装有区别

再上个由驱动器原理图直接转成PDF的文件

原理图内有些简单说明

再附上完整的电路板文件,Protel 99SE格式。 PCB是没有网络的

板图打样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再附上实物图片

新鲜出炉,这个星期才到的

下面是上个月的板

前后弄了几款,剩下打样的空板不少,有需要的请留意一下,准备送出

楼主:
没有芯片实物图,少点意思,补上张装在散热片上的实物图

用在驱动器的板上,需要把奇数的引脚弯一下,双数的引脚不处理。 这样设计PCB时可以兼顾大电流回路的处理和便捷性

再加下驱动器外壳的尺寸参数。直接利用通用的外壳和镙孔,无需再加工

网友:
这个芯片 用着感觉如何

网友:
没后文了吗

楼主:
用着还不错,调试方便,芯片的性价比高。 测试用了3A的标准尺寸的57电机,3A的加长57电机还有5A的加长57电机, 看阶梯波,从1A到3.6A都不错。驱动器的衰减是固定在80%的快衰减,可以适合高速应用

楼上说的后文……是指送样板吗?

网友A:
楼主,通用外壳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通用外壳哪里有卖?

 这外壳淘宝上有呀,十几元左右。

 雷赛有款抄得满天飞的 **556 步进电机驱动器 用的是同样的外壳

网友:
这芯片和6064ah有什么区别,兼容么?

楼主:
MQ的封装要小的,引脚间距是1MM的, AH的引脚是1.27MM的。

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封装小了,所以成本也低,相对性价比更高

楼主:
这雕刻机分栏的浏览量比以前下降了很多

关注的人少,连继续分享的兴致都没有了

网友B:
AH和MQ价钱能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和MQ价钱能差多少

淘宝上看,差格大概10元左右吧

网友(2014-01-16):
非常感谢,试试

网友(2015-11-26):
谢谢楼主,正需要,做个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差格大概10元左右吧

几年了啊,现在也是使用556驱动器

网友(2016-01-06):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2016-04-07):
我想扩流驱动86电机,请楼主给点建议。

楼主:
选择外置MOS管的方案吧。A家、ST、TI等等都有这类芯片。或者直接编程芯片+MOS管方案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