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B关机后会使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3-09-13):
MG323-B关机后会使单片机死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原因是因为MG323-B关机后的RD引脚的电压为0.88V
致使单片机死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A:
光看鸟腿是猜不出什么鸟的

楼主这样提问,除了等来神回复,就是等着神来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鸟腿是猜不出什么鸟的

楼主这样提问,除了等来神回复,就是等着神来回复了。 ...

什么意思 有没遇到类似问题 断开RD引脚 单片机就不会死机了

楼主:
怎没人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没人帮忙啊

苹果猫都来了,你问题要再叙述详细点

楼主:
先谢谢大家回复 GPRS模块MG323-b的uart_RD连接到MCU的RX端 当让GPRS模块关机后 会导致MCU死机 原因是关机后MG323-b的uart_RD的电平为0.88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MG323不清楚,但看别人的sim900a原理图,如果通过ttl和MCU直连的话要窜电阻的,不知道楼主加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没人帮忙啊

你说的不清楚,电路图也没有贴出来,我也用323B,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MCU是啥型号?
0.88V 。。

网友:
不行的话,加个弱上拉试试?

楼主:
先谢谢大家回复 我的MCU的供电是3.3V,mcu串口与GPRS MG323-B串口之间加了1k的电阻 使用MCU让GPRS关机后 GPRS模块串口的UART_RD引脚的电平为0.88V 就是这个电平让MCU死机的

楼主:
你说的不清楚,电路图也没有贴出来,我也用323B,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我使用MCU与MG323-B 不对MG323-B关机之前的工作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楼主 有没有对MG323-B关机

网友:
佩服楼上几位回复时的耐心,跟挤牙膏似的。

看楼主是个新人,我再来回复一下,关闭MG323B之前先关掉你的串口接收中断,看看还死不死机。UART空闲是高电平,低电平代表有数据,如果MG323B关机,那么MCU的RXD会一直低电平,就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处理了。

具体这个问题来说,你应该提供你的电路图(部分也可以),MCU型号,死机的定义(跑飞还是死循环,死循环在什么地方),甚至串口部分的代码。

最后,送你一个笑话:
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题是看鸟的腿猜出鸟的名字。一学生实在不懂,生气的把卷子一撕准备离开考场。监考老师很生气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那学生把裤腿一掀,说:“你猜啊你猜啊。”

楼主:
谢谢苹果猫 原理图如下 R55、R57使用1k电阻代替 R56、R58没有焊 MCU型号为Fujitsu MB9BF218s 单片机供电使用3.3V
低电平为<=3.3*0.2=0.66V 高电平为>=3.3*0.8=2.64V MG323-B关机后的UART_RD的电平为0.88V 不为高电平也不为低电平 我试了MG323关机后的UART_RD的电平为1.76V

网友(2014-12-10):
解决了吗?到底是上问题让MCU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回复 GPRS模块MG323-b的uart_RD连接到MCU的RX端 当让GPRS模块关机后 会导致MCU死机 原因是关机后 ...

你确定是模块的RD引脚和MCU和RX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