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下制作漂亮按键

楼主(2013-09-13):
最近学习ucgui,以前做界面都是贴图的。
现在想用gui做出如下风格的按键

按下的效果为

众所周知 ucgui的按键效果类似于xp以前的风格。
论坛里有位兄弟当时想把按键四周倒圆角,花费了很大力气。
经过一番周折将步骤分享给大家

1,用photoshop做出类似上面两组按键(弹起和按下)
2,用ucgui自带软件uC-GUI-BitmapConvert.exe转换两组位图
3,
    hButton3 = BUTTON_Create(110,525,160,70, GUI_ID_OK, BUTTON_CF_SHOW);//创建按钮大小和位图大小一样460*70
    BUTTON_SetBitmap(hButton3, 0, &bmpatient_0);//设置弹起位图
    BUTTON_SetBitmap(hButton3, 1, &bmpatient_1);//设置按下位图
   这段代码很简单,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如下:
(这个是相机拍摄的效果不好)
   能看出来,边框影响效果。
4,为了去掉边框我们将button.c中3d效果去掉
     /* Support for 3D effects */
    #ifndef   BUTTON_USE_3D
    #define BUTTON_USE_3D 0
    #endif
    效果如下:

    但是按下时会有白色背景闪烁并且有虚线边框聚焦,如图

    闪烁效果我没法捕捉,就是按下时会看到按键白色闪烁一下然后才是按下状态
4,解决闪烁:闪烁的原因是因为默认显示颜色为白色
    在button.c里
    /* Define colors */
    #ifndef   BUTTON_BKCOLOR0_DEFAULT
      #define BUTTON_BKCOLOR0_DEFAULT   0xAAAAAA//这个是弹起时的背景颜色
    #endif

    #ifndef   BUTTON_BKCOLOR1_DEFAULT
      #define BUTTON_BKCOLOR1_DEFAULT   GUI_WHITE//这个是按下时的背景颜色
    #endif
    这就是为什么会闪烁了
    我们可以这样设置(0x864B2E是按键的背景色)
    BUTTON_SetBkColor(hButton3, 0, 0x864B2E);//0代表弹起
    BUTTON_SetBkColor(hButton3, 1, 0x864B2E);//1代表按下
5,解决聚焦:有两种方式
   1>.BUTTON_SetState(hButton3,  BUTTON_STATE_PRESSED);
    直接设置状态为按下状态,这样就没有聚焦了。但是在初始化时,该按键会被设置为按下状态,需要在其后添加这一句
    BUTTON_SetPressed         (hButton3, 0);//初始状态正常还是按下
    这样就可以了。
   2>.BUTTON_SetFocusColor      (hButton3, CHUN_MENU);//将聚焦框颜色设为背景色就看不见聚焦效果了
     这下按键的谈起和释放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做了。

现将button里函数说明分享下,说明书上很多都没,这是我一个个调试验证的。

GUI_COLOR        BUTTON_GetBkColor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背景色,index=0 弹起背景 ;index=1按下背景
const GUI_BITMAP GUI_UNI_PTR * BUTTON_GetBitmap(BUTTON_Handle hObj,unsigned int Index);//取得位图数据index弹起和按下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BUTTON_GetFont(BUTTON_Handle hObj);//取得按键字体
void             BUTTON_GetText            (BUTTON_Handle hObj, char * pBuffer, int MaxLen);//取得按键字符串
GUI_COLOR        BUTTON_GetTextColor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取得按键字符串颜色
unsigned         BUTTON_IsPressed          (BUTTON_Handle hObj);//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void             BUTTON_SetBitmap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GUI_BITMAP * pBitmap);//设置位图,位图由uC-GUI-BitmapConvert.exe转换得到
void             BUTTON_SetBitmapEx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GUI_BITMAP * pBitmap, int x, int y);//在相对buttonX,Y位置显示位图
void             BUTTON_SetBkColor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GUI_COLOR Color);//设置谈起和按下背景颜色
void             BUTTON_SetBMP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void * pBitmap);//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BMPEx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void * pBitmap, int x, int y);//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Font            (BUTTON_Handle hObj,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设置字体
void             BUTTON_SetState           (BUTTON_Handle hObj, int State);                                    /* Not to be doc. */
//设置聚焦还是按下
//#define BUTTON_STATE_FOCUS      WIDGET_STATE_FOCUS
//#define BUTTON_STATE_PRESSED    WIDGET_STATE_USER0

void             BUTTON_SetPressed         (BUTTON_Handle hObj, int State);//设置按键初始化状态:弹起0;按下1
GUI_COLOR        BUTTON_SetFocusColor      (BUTTON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设置聚焦颜色
void             BUTTON_SetFocussable      (BUTTON_Handle hObj, int State);//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StreamedBitmap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GUI_BITMAP_STREAM * pBitmap);//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const GUI_BITMAP_STREAM * pBitmap, int x, int y);//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Text            (BUTTON_Handle hObj, const char* s);//添加字符串
void             BUTTON_SetTextAlign       (BUTTON_Handle hObj, int Align);//设置字符串对齐方式
void             BUTTON_SetTextColor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GUI_COLOR Color);//字符串颜色
void             BUTTON_SetSelfDrawEx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void (*pDraw)(void), int x, int y); /* Not to be doc. *///没调试出,不理解
void             BUTTON_SetSelfDraw        (BUTTON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void (*pDraw)(void));               /* Not to be doc. *///没调试出,不理解
希望对大家有用,网上关于ucgui的资料不全。
还请高手给我说下我没调试出的函数式什么意思。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做图片,然后直接显示图片.
PS水平有多高,作出的GUI就有多漂亮.

网友:
这种效果感觉emwin可以实现嘛

网友:
官网有个文件的,教如何的设计用户控件,这里我传一下例子和文档

上面上传的那个例子的显示效果,这个只是个简单的实例,想做的漂亮点,需要下点功夫

网友:
现在都流行扁平化了,这些光溜溜的效果都不流行了

网友:
啊哈  最喜欢这样的 文章  最近在弄 em win  学习下

网友:
大爱分享经验者

网友B:
楼主,顺便问下,这个问题遇到过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5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顺便问下,这个问题遇到过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511-1-1.html

emwin我很想用 但据说只有arm芯片才可以 我用的是FPGA的软核nios  听有位大神说好像emwin不支持FPGA

网友:
标记一下,看看

网友:
圆角按钮也不是很难实现,可以参考PICgui

网友(2014-02-03):
大过年的,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啊。emwin的说明的确很多不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做图片,然后直接显示图片.
PS水平有多高,作出的GUI就有多漂亮.

说的很在理!UI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图片元素上的,图片质量高了,UI也就漂亮,但是质量高了,带来的是加载速度慢,处理负担重的后果,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在理!UI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图片元素上的,图片质量高了,UI也就漂亮,但是质量高了,带来的是加载速 ...

不至于,处理个按钮图片 加载个ui还说嫌慢是你CPU选择的不行。各有各外设。

网友(2014-06-26):
还是不错的效果

网友:
这个不错,我那学生有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这个和VC里面差不多 要想靓 就得加载图片

网友:


网友(2014-08-15):
学习下,正在研究自定义风格的WIDGET

网友:
顶一下,正打算学习呢

网友(2014-10-05):
有源码修改起来方便,选GUI有源码才好,谢谢分享 做个标记

网友D:
不懂ps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看起来好羡慕啊。我还在ucos入门啊。

网友:
正学GU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ps的人情何以堪啊!

下载iphone 或者ipad的psd 直接打开照着用就好了

网友:
ps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
太好了,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2014-11-11):
请教一下用资源链表创建按键的时候怎么显示位图呢

网友E(2015-07-09):
楼主,显示button_setbmp跟显示位图差不多,注意下格式,试问下button怎么让背景是透明的,不要凸起

网友(2015-08-13):
万能的WIDGET_SetSelfDra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显示button_setbmp跟显示位图差不多,注意下格式,试问下button怎么让背景是透明的,不要凸起

这个ucgui已经办不到了 要考emwin

网友:
楼主发贴的板块不对。

网友:
确实感觉PS才是王道,万能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