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位系统硬件原理图

楼主(2013-09-13):
最近有个钱包定位的项目,硬件一定要小。,可以在安卓手机的客户端看到钱包的位置。不知道需要哪些硬件呢,请各位帮忙出出主意。,第一次接到这项目,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啊,没做过的话估计很困难

网友A:
供电问题,外观问题等不少。
你直接找方案吧。
你服务器有了么?

网友B:
钱包定位?拿了钱钱包扔了。这个定位器主要目的或者功能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包定位?拿了钱钱包扔了。这个定位器主要目的或者功能是什么啊?

主要是帮别人要开发的,,说实不实用,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外观问题等不少。
你直接找方案吧。
你服务器有了么?

据说用GPRS来访问百度地图,,具体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方案可以借鉴下呢!!

网友:
这个很难做。。。

网友:
关键在于微型化和 低功耗。

网友:
电池是个大问题。
最后你发现你做的东西比钱包还重的话就。。。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GPRS模块,在做一个2.4GHz的通信模块,把GPRS和通信模块链接起来,再把对应的信息上传到服务器,通过重点显示。
硬件:1、GPRS模块
2、MSP430低功耗芯片+CC2240芯片=telosb
然后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服务器还是要相关的人来做的

网友:
建议放弃,充电是个问题

网友:
用cc2540低功耗蓝牙4.0
靠rssi进行测距定位
硬件可以提供参考 手机客户端需要你自行解决

网友:
rssi不靠谱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stick n find这个东西国外的 他是靠rssi测距 有个蜂鸣器 可以发声音提示你找到东西

网友:
补充一点,蓝牙4.0通讯距离理论上可以到100m(当然这个和天线增益也有关系)所以远距离靠rssi 让你靠近标签是可行的(rssi只能测距不能定向,所以首先要往各个方向走走看) 到了近距离以后打开蜂鸣器 精确寻找

网友:
可以不给钱包用啊

网友:
给你点建议  BLE 防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