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50-1的静态功耗多大呢?谢谢!

楼主(2013-09-13):
有人用过HT7550-1吗?不知静态功耗(不带负载)多大?谢谢!

网友: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静态输入电流小,小于0.1UA,5位半台表几乎不显示。输入电压变化率高的话,输出过冲严重,要注意。

网友A:
No LOAD 一行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LOAD 一行有说明

怎么没有No LOAD这 一行?谢谢!

已经看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用这个稳压器怎么感觉输出纹波很大,用106的瓷片纹波很大,改为47uF电解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稳压器怎么感觉输出纹波很大,用106的瓷片纹波很大,改为47uF电解就小了。。。 ...

106比47UF小哇,是不是电解和瓷片都用上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