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的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1溢出中断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神  我学习avr不久  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了很多同学都没有解决,我使用了定时器1的捕获和溢出中断,也使用了串口接收中断,当没有使能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时,串口正常,当使能后,串口接收数据异常,最严重的是当我写了定时器1溢出中断后,只有一有数据进来,单片机不执行串口接收中断,而且永远执行定时器1溢出中断,死在里面了。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啊,很急,谢了

网友A:
如果实时性不强的话应该以串口中断为主,在串口接收中断时屏蔽定时器1的捕获和溢出中断,如果实时性强的话可能需要用到中断嵌套,这是需要下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时性不强的话应该以串口中断为主,在串口接收中断时屏蔽定时器1的捕获和溢出中断,如果实时性强的话 ...

哦  问题解决了  配置出现了问题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