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6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3-09-13):
2596的电感能不能用470uh的电感?

网友A:
47uH会比较好一点!

自己多看看资料吧,2576和2596的区别,呵呵!

网友:
根据电流选择,手册里面有个曲线划分区域的表,选电感用的

网友B:
电感小一点好一些    避免饱和    。。

网友C:
一直用100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小一点好一些    避免饱和    。。

饱和?饱和输出的就不是开关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H会比较好一点!

自己多看看资料吧,2576和2596的区别,呵呵!

2576和2596能不能用470uh电感有什么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100uH

470UH不会用生命财产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