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MOS管切换

楼主(2013-09-13):
现有市电和电池(磷酸铁锂)供给系统。但需要一路5V,一路3.3V.
当市电供电时一路直接供5V,一路降到3.3V
当电池供电时一路升压5V。一路直接供3.3V
请问这用MOS管怎么切换。。。

网友:
这个电路本来就有的啊,DC和电池的切换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但CPU要有一个口控制,如果不要CPU口控制的话,要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