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HDL 分频问题

楼主(2013-09-13):
请教verilog HDL分频问题,程序如下

module divder(clk,pclk);

        input clk;
        output pclk;
        reg pclk;
        reg[4:0] count=0;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1)
                                begin
                                        pclk<=~pclk;
                                        count<=0;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
count=0时,二分频;count=1时,四分频;count=2时,六分频。。。。

问题:
有没办法得到 pclk=clk  和1/3clk。。。?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刚学习FPGA,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能得到1/3clk的平均输出分频,但不平均输出还是可以做到,意思就是有个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得到1/3clk的平均输出分频,但不平均输出还是可以做到,意思就是有个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不一样。 ...

占空比不是50%的用不了,那pclk=clk呢?可以做到吗?

网友B:
这个代码好奇怪啊,楼主为什么不做复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好奇怪啊,楼主为什么不做复位端

我只是先做仿真调试,把一些不必要的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