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能找到matlab的FDATool?

楼主(2013-09-13):
设计滤波器,在网上看都用matlab的FDATool(filter design and analysis tool),于是从网上下了个简装版的matlab,可是没有带这个工具箱,然后竟然花了一个下午找也没找到。请各位帮忙,有谁能提供一下,是不是可以从完全安装版的(8G?!)中拷贝过来直接用呢?

网友A:
2009有绿色版的,然后直接输入fdatool就出来了

网友:
完全安装版的(8G?!)中拷贝过来直接用  ----- 这个得搞个绿色版的才行。

普通的使用,搞个6.5版本的足够用了,安装版的记得也就不到1G. 现在新版的那个2012b, 如果电脑不是四核处理器
内存没有8G,运行个复杂点的东西能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9有绿色版的,然后直接输入fdatool就出来了

我这个是2012b的,450MB,没有,看来我还是再去下一个版本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2012b的,450MB,没有,看来我还是再去下一个版本好了

下一个完整版安装吧,这样方便。

网友B:
找个labview7.0就有了,也不会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labview7.0就有了,也不会那么大

labview?你是指matlab吧?7.0一定有吗?

楼主:
下了一个matlab7.0解决了,参考链接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e4511cf3129ba32b845eaf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