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可以发送局部变量邮箱?

楼主(2013-09-13):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data;

        OSIntEnter();
        if(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T_RXNE ) == SET )
        {
                data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OSMboxPost( LedDelay_Box, (void *)(&data));

        }
        OSIntExit();
}

上面是串口里面的部分代码。data是个局部变量。
在另一个任务里面,用如下方式进行接收。
void USART_Task( void *pdata )
{
        u8 *pValue;
        u8 err;

        while(1)
        {
                pValue = OSMboxPend(LedDelay_Box, 0, &err);
                LED_Delay = *pValue;
                printf( "%dS\n", 10*LED_Delay);
        }
}

我以为OSMbox传递的是指针变量,但是理论上在中断程序退出后,data的指针应该是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说USART_Task接收到的指针理论上应该是无意义的,但是在本程序中,竟然可以很好的工作?

我发现奋斗的程序中也是这么写的(其实就是学他的)。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data侥幸没有被覆盖而已,正确的写法是static uint8_t data;

网友B:
更进一步的来讲,任务使用的是任务堆栈空间,通过任务堆栈指针PSP.
进入中断以后使用的是系统堆栈空间,这时候使用的是系统堆栈指针MSP,
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被覆盖的几率。

网友:
对楼主 赞一个。这个问题之前我碰到过  但我却一笑而过了!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侥幸没有被覆盖而已,正确的写法是static uint8_t data;

是啊,我也觉得应该这么写,或者全局变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进一步的来讲,任务使用的是任务堆栈空间,通过任务堆栈指针PSP.
进入中断以后使用的是系统堆栈空间,这 ...

谢谢。对M3的内核我不了解...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