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340波特率为460800时,数据出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9-14):
C8051F340使用的内部晶振,12MHz和48MHz都用过,但是波特率设置为460800时,发出的数据每个字节的低四位都会有点错误,设置为230400没问题。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F340不支持460800么?
现在需要的是460800的波特率,有其它办法弄出来么?或者替换的芯片也可,求同封装的求推荐。。

补充:用max490转换的,输出422的。。
补充:现在测试的是通过max490转换的422数据是错的,而直接232收到的是没错误的。。

问题已解决:在F340的串口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因为F340是3.3v的供电,而max490是5v的供电,两个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的波特率啊

是啊,但是现在总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是F340内部晶振就有误差么?

网友B:
看下Datasheet就明白了,用内部振荡器,超过9600波特率就有误差,到230400误差0.16%,再翻一倍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Datasheet就明白了,用内部振荡器,超过9600波特率就有误差,到230400误差0.16%,再翻一倍的误差。。。 ...

那使用内部晶振的话,这个误差就不可能去掉了吧?
请问有什么办法更好的得到460800么?或者可否推荐个可以替换340的芯片,同封装且使用内部晶振的。谢谢

网友C:
有没有测过,你电脑到这个波特率有多大的误差?
别赖着单片机,都要查查
这高的速度,干嘛不用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过,你电脑到这个波特率有多大的误差?
别赖着单片机,都要查查
这高的速度,干嘛不用USB ...

客户需求串口,但是现在发现通讯有错误。用max490e转换的,这个不会有误差吧?

网友C:
不早说,大家还以为用的2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早说,大家还以为用的232

422跟232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422跟232有什么不一样么?

传输方式不一样
不过这和单片机接口应该没多大关系
232没几个人会用到这个速度

网友:
这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输方式不一样
不过这和单片机接口应该没多大关系
232没几个人会用到这个速度 ...

现在测试的是通过max490转换的422数据是错的,而直接232收到的是没错误的。。是否是因为max490转换产生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的是通过max490转换的422数据是错的,而直接232收到的是没错误的。。是否是因为max490转换产生的 ...

直接应该是TTL吧
你用232的芯片转过去也没错?
422是差分传输,最高支持到2.5Mbps,加上还是美信的芯片,转换错误几率很小
自己查查电路有没有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应该是TTL吧
你用232的芯片转过去也没错?
422是差分传输,最高支持到2.5Mbps,加上还是美信的芯片, ...

232是TTL直接通过一个接收的工具连到电脑上的,电路板上没有用芯片转换。
max490这个芯片速度能够支持460800么?他不会有错误率之类的问题吧?
电路方面主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是cpu出来的数据,直接接到max490,然后发出。

网友D:
好像记得SP232最高支持115200. 你那个芯片最高支持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记得SP232最高支持115200. 你那个芯片最高支持多少呢?

F340 datasheet的表格列出的最高是230400

网友:
F340的串口921600我们一直在用,没出现什么问题,内部晶振,接的SP485,高波特率时TXD要用推挽输出,不用加上拉,485芯片和232芯片都是TTL兼容的,2V以上就可认为高电平,主要是注意输出延时的影响。

网友:
内部晶振像F340的精度这么高的还真不好找,全温度、全工作电压范围内误差在1.5%以内,有些芯片宣称的1%精度,到手册上一查,原来是只在25度、3.3V时才能达到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