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电池串联能否用多通道的AD芯片检测单体电压?

楼主(2013-09-14):
多节电池串联能否用多通道的AD芯片检测单体电压?感觉单输入肯定不行,对于差分通道,比如CH1+、CH1-,CH2+、CH2-,CH3+、CH3-,感觉这样貌似也不能用来检测串联的电池单体电压啊?因为AD芯片对CH1+、CH1的电位都有限制,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
每一个测量点都电阻分压后再进AD

网友:
今天刚看到,应该能派上用场

网友(2013-11-07):
1楼:多节电池电压可能会超过AD的最大输入范围,普通AD输入都是10V以内。
2楼:普通精密电阻分压精度非常低,温漂大。
3楼:不适用电池节数可变的情况,因为这种管理芯片要对不用的引脚做处理。

使用214之类的模拟开关,再加上高边电流检测器内的电阻分压网络(比如AD628),可实现较大电压范围内任意电池节数的单体电压检测。更高的电压可以考虑罗姆的精密电阻网络芯片,主要是考虑温度稳定性。

网友:
可以使用NMOS加分压电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