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MOS管恒流不正确的原因

楼主(2013-09-14):
自己菜,参考下面的图:

自己给它改成了下面这样:

请问怎么不是1ma的呢?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再请问一下:
单运放恒流源和双运放恒流源相比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因为双运放做的要匹配精密电阻,而单运放的精密电阻少做起来要容易些吧,但不知道究竟是哪种的好,为什么要好.
谢谢了.

网友:
电流表应接在Q1上方,否则电流取样电阻就成了R24+Rma
运放正电源电压最好加大点

网友:
你要1mA.r24改2.5k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1ma的话,一个运放就够了,不需要MOSFET。

网友:
至于使用单运放还是双运放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OP的偏置电流对输出电流的影响,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不是1mA只能说明你对同相比例放大都不理解

网友A:
1. 楼主首先要弄明白,需要恒流的负载是R23,不是R24。R24是反馈电阻。
2.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平与同相输入端的电平几近相等。
3. R24取值0.1k,过低,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平被拉低到0.27V,已经不在正常工作状态。
4. 根据运放同相输入端已给定的2.5V,R24应取值2.5k,即可获得负载电阻R23在 0~2.5k 范围内恒流1mA的效果。

网友:
23.34两电阻对调…

网友:
7楼解释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楼主首先要弄明白,需要恒流的负载是R23,不是R24。R24是反馈电阻。
2.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运放反相输入 ...

大师,我是想学PT100理解1ma的恒流源,以前求教过模拟双运放组成的恒流正常但放大后的时候大了0.01,菜菜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这样了.我自己觉得双运放需要匹配电阻好困难不如单运放一个精密电阻方便,但不知道哪种更可靠更准确.我是想按下面图圈中的,想要实现队地方式而不想要悬浮方式,但我把运放-端接MOS管上下都是错误的,没学过理论感觉有点不对但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对,怎么改才对

楼主:
次噢,原来是用单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