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菜鸟求助

楼主(2013-09-14):
我就是想驱动1.7引脚变低不知道为什么没灵,刚刚学习430没几天,有会的帮忙看看问题持在哪里?谢谢。
谢谢,问题找到了,查错引脚了。谢谢(编辑原因的,结贴,谢谢楼下)
#include "msp430x23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main()
{

unsigned int i;
__disable_interrup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isable WDT.

for(i=0;i<40;i++)
{
  Delay(5000);
}

IFG1 &= ~WDTIFG;                     //PUC.  WDT security key error o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elected timer interval.
/*
BCSCTL1 &= ~XT2OFF;                  //polling on the 8M crystal.
IFG1 &= ~OFIFG;
delay(200);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delay(200);
}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Select XT2 as clock source for MCLK & SMCLK, SMCLK-1M.
*/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BCSCTL1 = RSEL3 + RSEL1;//这么设置后主时钟大约是4M 235
///////////////BCSCTL2 = SELM_0 + DIVS_3;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BCSCTL2 = SELM_0 + DIVS_2;
  P1SEL=0x00;
  P1OUT&=0x7f;
P1DIR|=0x80;//p1.7,sda
  //P1DIR|=0x80;//p1.7,sda
  //P1OUT&=0x80;

while(1)
{

  P1SEL=0x00;
  P1OUT&=0x7f;
P1DIR|=0x80;//p1.7,sda
//P1REN&=0x7f;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0; i<n; i++) {;}
}

网友A:
P1.7置高  P1OUT|=BIT7;
置低  P1OUT&=~BIT7;

还有P1SEL=0x00和P1DIR|=0x80不应该写在while(1)的循环中。

网友B:
低级问题一堆。。。。。。。
//******************************************************************************
//  MSP430x2xx Demo - Software Toggle P1.0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by xor'ing P1.0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x2x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A. Dannenber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anuary 2006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0A
//  Active. leo
//  2013.08.30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ystem.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Bit_struct.bit0 = 1;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级问题一堆。。。。。。。
//*********************************************************************** ...

谢谢,问题找到了,查错引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7置高  P1OUT|=BIT7;
置低  P1OUT&=~BIT7;

谢谢,问题找到了,查错引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