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7寸彩屏显示时使用抗锯齿字体,有好的取模软件吗?

楼主(2013-09-14):
如题,想在项目用到的7寸彩屏上使用抗锯齿字体,可是好像没有专用于取抗锯齿的软件,知道UCGUI有一个软件,不过那个软件取出来的是UNICODE编码的,比较麻烦。

另外,最好支持整个字库输出然后保存为BIN格式的。

网友:
抗锯齿不是字体能达到的,而是软件程序,

网友:
矢量字?

看来得找找PC版的原代码

楼主:
UCGUI里有这个功能,我印象中是需要取字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GUI里有这个功能,我印象中是需要取字模的.

这个就是emWin5.20做的四位抗锯齿,只有中间两个大的福字使用了抗锯齿,效果杠杠的,字体大了才能显示出抗锯齿的效果。
使用也非常简单,用官方那个字体生成要显示的汉字,把要显示汉字的.C文件编码类型改成UTF-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emWin5.20做的四位抗锯齿,只有中间两个大的福字使用了抗锯齿,效果杠杠的,字体大了才能显示出 ...

呵呵,很不错哦.不过UCGUI的那个取字模软件有点不好用啊.取出来的是数组,而且还是UNICODE编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很不错哦.不过UCGUI的那个取字模软件有点不好用啊.取出来的是数组,而且还是UNICODE编码. ...

你说的是那个软件,是这个么,很好用,简单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软件,是这个么,很好用,简单easy

你这个是新版本的吧,我手上的还是很旧很旧的,我也弄个新版本的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新版本的吧,我手上的还是很旧很旧的,我也弄个新版本的先

旧的版本以及网上一些人做的UCGUI软件跟这个比起来就是菜的一毛,不过这里还是要感谢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