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这个信号,大家看看有什么方法(对FPGA不懂,注意....

楼主(2013-09-14):
如题!第一行是时钟信号。第二行是数据,第三行是锁存。驱动74HC595,上一级的程序无法改变,下级的数码管需要更换,所以我只想到在中间级加一个译码似的MCU。但是这个信号太快了,几天了一直苦于无法读取这个波形,贴上来大家出出主意。
第一张图的信号依次是:1时钟 2:锁存 3:595数据 4 165数据
第二张图的信号一次是:1时钟 2:595数据 3:锁存

更新点我的发现:
我观察了一下我的上级板子上的电路 总共有6条线下来:1电源 2 时钟 3 595锁存 4 595数据 5 74HC165数据 6 GND 而且上级板子上用的是STC11F40 (22.1184M晶振,而且所用管脚都是P2 一般IO口)而我想在下级用STC的11f02(33.1776M晶振)来接收上级的595数据应该也是行的通的呀。结果3天了还是没头绪。再问问看 大家 说说上一级的板子是怎么来接收165的数据的呢?(时钟信号都一样呀)

网友A:
用一块小的CPLD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

对于FPGA一窍不通,只玩过51,现在入手大概多长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小的CPLD就可以搞定。

如果对FPGA一窍不通,还有没其他方法?

网友C:
那你就接个 595 啊,然后在 595的后面加个cpu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接个 595 啊,然后在 595的后面加个cpu不就行了嘛

好想法

网友D:
这不是SPI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接个 595 啊,然后在 595的后面加个cpu不就行了嘛

这个貌似会适合我。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先把你的信号通过 595转换成并行的,引出来并行数据(8位)和 latch信号,接cpu上;这样cpu处理起来就比串行信号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你的信号通过 595转换成并行的,引出来并行数据(8位)和 latch信号,接cpu上;这样cpu处理起来就比串 ...

可这个信号是连级的595,那不就是需要16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你的信号通过 595转换成并行的,引出来并行数据(8位)和 latch信号,接cpu上;这样cpu处理起来就比串 ...

而且后面还需要再加上2个595驱动。意味着现在加上了3个芯片,加上MCU需要时16+3以上的IO。对吗?

网友C:
应该是吧,我对你的电路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吧,我对你的电路不太了解。

谢谢,这个有点复杂。还是谢谢你! 我本来是上级 下来5条线, CLK(时钟)  DATA(数据)  OE(锁存) 连 两个接595 驱动2个数码管和几个LED,现在就是要把这几个LED并到数码管里面去。 上一级的程序又改不了。所以现在才舍近求远。 干捉鸡、

网友E:
这信号不算快啊,mcu直接处理都绰绰有余,不知道为什么要用clpd,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信号不算快啊,mcu直接处理都绰绰有余,不知道为什么要用clpd,fpga

if(Last_Clk_signel != Clk_In)             //信号有翻转,记录状态
       {
         Last_Clk_signel = Clk_In ;
         Work_LED = !Work_LED;       //调试用状态灯
         if((Last_Clk_signel)&&(Data_Num<=15))  //翻转以后为 1 的话 说明是一个上升沿 ,记录前16位当前数据状态
           {
             Data <<= 1 ;                      //先把数据左移一位。
             Data |= Clk_In;                   //如果为1 低位置 1 若为0 不变
             Data_Num++;
           }

朋友你好,我的解码,只有这几句,已经时间不够,还望能详细一点 我选用的是STC 11F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信号不算快啊,mcu直接处理都绰绰有余,不知道为什么要用clpd,fpga

从波形上看,5个周期 10us, 2us每周期,用CPU的是可以读的. 但CPU主频要够快.
如果用CPLD的话,解码跟输出都可以直接完成,6,7 块钱的CPLD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对FPGA一窍不通,还有没其他方法?

你试下找个有 SPI 从模块的CPU来做这个事

楼主:
希望大家说说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同时谢谢上面这些朋友的指教。而且我手头上有现成的STC的片子,做起来方便成本有低。所以想用STC11F02来做。

楼主:
果然是星期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SPI协议么?

STC11F40应该是没有硬件SPI的,用IO模拟的SPI速度能达到500K吗?我这边有一块板子 用的是STC11F40 的P2口(普通IO口做的595发送与165接收收)。请教

网友F:
emp240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p240可以搞定

对于CPLD 确实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