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特率不准,通讯不稳定,耗费12个小时得出的经验。

楼主(2013-09-14):
给我姐家里搞智能家居(485总线的),用STC的单片机做的控制节点。刷了20个节点的程序,结果有一个节点的通讯非常不稳定。
因为是极个别节点的问题,用示波器测量了485波形和转换后的TTL波形,无果。
查找程序问题,依然无果。
最后想到,会不会是下载线的问题?按理说这应该与下载线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单片机是用RC振荡器的。振荡器的校准依赖于串口脉冲宽度。也许问题就出在USB转串上。
果断拿出古董MAX232,找台式机刷,通讯问题解决,非常稳定。
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希望此贴能帮到你。

网友:
?是什么意思呢?你是用内部晶振吗?

网友A:
STC内部晶振用串口脉冲宽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内部晶振用串口脉冲宽度校准?????

那你以为呢?

网友:
我用外部晶振都不行。。。。串口接收gps模块信号,9600bps,变量占的程序空间一多收到的数据就乱码

网友B:
测脉宽会不会有堵塞,我是超时后进入校准,方法是直接在一个范围内改定时器初值 ,发一请求,正确收到一个应答就算准了,校准过程中超时检测仍然有效,

网友:
我用电吹风跟冰块.测试过,基本上数码管闪一下就都很快能校准

网友:
刚才认真看了一下,你没有做自动校准吧,这样温度一变,就会连不上了

网友C:
楼主可以说下STC那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脉宽会不会有堵塞,我是超时后进入校准,方法是直接在一个范围内改定时器初值 ,发一请求,正确收到一个应答 ...

这是内部固件自动校准的,与我无关。下载完毕就自动校准完毕了。

我之前在自己家也装了4个节点,后来小孩出生就一直没怎么弄了。现在也过了快2年了,历经春夏秋冬,没发现哪个节点出问题。
电源也很给力,没出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说下STC那个型号吗?

15F104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内部固件自动校准的,与我无关。下载完毕就自动校准完毕了。

我之前在自己家也装了4个节点,后来小 ...

你家四季如春,我家估计不行

网友:
我用的10系列的,号称可以从4M漂到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脉宽会不会有堵塞,我是超时后进入校准,方法是直接在一个范围内改定时器初值 ,发一请求,正确收到一个应答 ...

看来hefq的方法还是值得一试的,是不是可以叫波特率自动校准?

网友(2013-11-30):
因为15l104的振荡器是“高精度RC振荡器” 温漂比较低 用来做通讯勉强也是可以的

网友:
原因是什么呢    USB转串口的问题?

可是程序下载以后就和usb转串口没有关系了哦

网友:
持续关注,最近使用15F的芯片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这么复杂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