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9264连接MCUIO口过多

楼主(2013-09-15):
请教各位,19264连接MCU IO口过多,如DB0到DB7,还要CS1到CS3,还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使用IO口,如果有的话,请提供电路参考,谢谢

网友A:
加片164估计省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片164估计省几个脚

加片译码器再审一个

网友:
573   595  164  373

网友: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串行方式

楼主:
如果是用595或者164的话,电路要怎么设计,另外cs1到cs3都要连接到MCU才行的吗,如果只连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3-12-29):
有专门的串口19264,但贵不少,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595或者164的话,电路要怎么设计,另外cs1到cs3都要连接到MCU才行的吗,如果只连其中一个或者两个 ...

cs1到cs3分别控制1/3的屏,所以是省不掉的,前面说的用2-4译码器可以省一个,最简单实用的还是加串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