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可编程电源计划

楼主(2013-09-15):
好久没有在这里冒泡了,最近打算再折腾一款高性能的电源,以前搞了几款都不是很理想,大家集思广益,探讨一下。计划功能大致如下:

1.30V/3A双通道,可组成独立模式:max (30V/3A)*2;   并联模式:max (30V/6A)*1;    串联不对称模式:max (60V/3A)*1 两通道电压独立调节;    串联对称模式:max (60V/3A)*1 两通道电压同时调节;
2.ADC+DAC+VREF采用独立芯片,提高性能及稳定度。
3.电压、电流步进为0.01V    0.001A
4.显示:数码管或者3.5寸TFT
5.控制接口:USB转RS232或者网口。

以前做的电源http://www.amobbs.com/thread-4420993-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17885-1-1.html

网友:
不知楼主是打算开源还是自己做着玩?
我看了你之前的作品,毫不质疑你的设计功力。但是要推广的话,切记本坛已有“阿莫春风电源”。

网友:
支持,我也想自己DIY一个电源自己用。可惜功力、精力都不够。

网友:
开源吧。。。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先前2个贴 子,确认楼主是电源高手

网友A:
楼主以前做的两款电源不错啊!不知道售价几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做的两款电源不错啊!不知道售价几何啊?

4位3路可编程电源当时去年买了200多台,一台1400,今年不做了。

网友B:
不知道是否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开源

还没有计划好,等确定好了告诉大家,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楼主能否用开关电源的技术做成可编程数控电源。减少体积及重量

网友C:
我是个外行,在这里我也提我的问题:
从0V0A转换成32V3A,最短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交流输出端子   然后多路 输出  5V 12V 3.3v  固定输出并带有限流功能,增加负载测试功能,并设计好上位机方便检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外行,在这里我也提我的问题:
从0V0A转换成32V3A,最短需要多少时间? ...

从0V到30V上升时间最大为20ms

网友D:
昨天不是还有原理图吗,怎么删掉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一般的恒流源,电流从0A升到8A稳定下来,大概要多少时间?

网友:
高手再现

网友E:
我业余研究电源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否交流下你以前搞的电源哪里不理想
关于提高性能及稳定度:
你公布了原理图的那个版本,影响电压环精度的电阻为4个,减小为2个也可以
电流采样电阻,3A如果0.1欧,估计内部温度变化大于10度,而毫欧级电阻温飘普遍大于50ppm
电压基准用啥性价比高
如果电压要达到电压、电流步进为0.01V    0.001A,电压就一定得远端测量了

网友F:
方便透露下售价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透露下售价多少啊?

大概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不是还有原理图吗,怎么删掉了

没有删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业余研究电源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否交流下你以前搞的电源哪里不理想
关于提高性能及稳定度:

不理想的是哪个三路的,并联时电流平衡度不好,这次也加远端补偿电路

网友:
牛人,不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删除啊

不好意思
弄错了
以为刚开始传的是双路的电源电路

网友:
感觉没意思,做点别人没有的如何
我想做个电源,正在构思
用5节18650供电,带显示
电压范围0-15V;电流范围0-1A
电压显示0.000V-14.999V;电流显示0.1mA-999.9mA
带输出关断,可设置恒流或电流保护(你们做的电源为什么都不能到了设置电流关断啊,难道进入恒流状态就不会烧东西了吗)
直接CNC做成壳体要整块铝铣出来的(人家平板电脑都可以铣壳子的)
专门设计的输出接线柱和输出电源线,要好用,柔软,隐蔽。
要小,要尽量小,要重,要尽量重,要彻底防水(可以扔到一米深的水里30分钟)

网友:
不知道多路隔离打算怎么做,我想到的是adum系列芯片隔离一路adc dac,不然用HCNR200/1光耦隔离,个人觉得光耦隔离麻烦些

网友:
支持一下!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
支持!坐等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1K左右

如果价格是1000左右,达到楼主位说的指标,是线性电源,就搞一台。

网友:
线性电源变压器太重了,跟个石头似得。我倒希望满足设计参数,能轻则轻,越轻越好(满足设计参数前提,做好降额)

网友(2014-05-29):
大神,你QQ多少啊 ,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G(2014-09-11):
不错,不过看来开不了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过看来开不了源了

这次100%开源,谢谢各位的支持,现在刚好有时间,已开始设计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过看来开不了源了

这次100%开源,现在刚好有时间,已开始设计原理图!

网友H:
3A电流小了点,比如有的显示器是12V 4A的!还有维修笔记本电脑,大电流时可以不要求太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3A电流小了点,比如有的显示器是12V 4A的!还有维修笔记本电脑,大电流时可以不要求太高精度。 ...

电源设计的双通道的,可以并联成32V/6A使用。

网友:
40v5A x2 这个配置最好用。当然材料成本也上去了。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小电流模式,另外是否有上位机,最好能把负载的电流电压曲线绘制出来,这样上位机可以做好多事情,不如容量统计,功耗分析等

网友:
期待楼主的开源
买一台实物,再加上开源的资料,可以自己捣鼓,其乐无穷呀。

网友:
计划搞一台,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期待下楼主的大作

网友I:
我认真地看了楼主以前做的电源,可见楼主设计功力深厚啊,期待这次楼主的新电源,先预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真地看了楼主以前做的电源,可见楼主设计功力深厚啊,期待这次楼主的新电源,先预定一台。 ...

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尽力做到大家满意!

网友:
支持。之前买了春风电源,但这一阵子看不到消息了。

网友:
看看有机会定一台

网友J:
楼主的开源现在进行到那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开源现在进行到那一步了?

正在设计原理图,稍安勿躁!

网友:
好,出来得早订一个

网友:
订一个,,,一块DIY。。。

网友:
楼主的能力好强,很想DIY呀

网友(2014-10-11):
做一个教程帖子好了 大家都看看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出原理图?

网友(2014-11-14):
要是5-8寸的彩屏就好了。

网友:
坐等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