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制MPLAB 工作空间*.mcw相关配置?

楼主(2013-09-15):
因为家里的电脑的显示器和单位的显示器大小不一样,在单位配置好的窗口位置到家里就觉得不合适,可是如果在家里打开已经配置好的项目编译一下,之后再新建的项目窗口位置就和之前的一样。可是每次都用重建项目的方法解决,也是很麻烦,有谁知道两全其美的方法啊?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上图吧,就是不想每次都弄窗口位置……

我自己设计的窗口位置就是想看什么,点窗口的一角就到最前端!都是层叠的,都平铺就会太小看着不舒服。

网友A:
特简单啊……干嘛要重建,直接复制代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把代码复制进去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上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简单啊……干嘛要重建,直接复制代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把代码复制进去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

如果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大可不必发此贴!
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导入其他项目设置好的窗口位置!(目前我是用重建项目实现的)
你说的替换C文件,那是家里的项目以存在的情况,关键是项目我是在单位创建的;屏幕尺寸19’,回到家里是21‘,我的做法是先将家里之前摆放好位置的项目编译一下关闭,之后再打MPLAB新建项目,把公司的源文件添加进去才可以。
可是要设置的东西也不少,还是觉得比较麻烦。

这些东西都要设置一遍。

网友:
我都是相对路径,mplab只编译。source insight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