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USB充电线电源

楼主(2013-09-16):
服役三年多的诺基亚手机一直性能稳定
但USB充电线充不了电
于是乎,弓 虽   拆。
如下图

网友:
内部是个升压电路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FUSE异常,用个0R电阻做临时工。。。充电正常,继续服役中。。。

网友A:
诺基亚充电电压七点几伏,还不支持数据线充电。现在想想也挺奇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充电电压七点几伏,还不支持数据线充电。现在想想也挺奇葩的。

没那么高,我量的空载电压是6.1V

网友B:
我09年淘宝上买了3根,7.5一根,到现在仍然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我量的空载电压是6.1V

你这个是原装的吗?这样的充电线我有两只。
当初在诺基亚专卖店买手机附带的那只,应该是真正的原装货。空载电压7.2左右。
后来在网上20元买的所谓的原装,空载电压只有六点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09年淘宝上买了3根,7.5一根,到现在仍然没坏

七八块钱的也买过,拆开看了,没电路,是直连线,能充电,但是充不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八块钱的也买过,拆开看了,没电路,是直连线,能充电,但是充不饱。 ...

那可不是,我买来肯定都拆开的,电路做工一样不差。
比几十上百的原装线划算多了,就一个升压电路,不偷工减料山寨也挺不错的

网友:
是,同样搞过,诺基亚真是奇葩,这里面就是个小小的升压电路,电流应该是500MA左右,输出7V左右空载

网友:
相当有良心了,内部多多少少有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原装的吗?这样的充电线我有两只。
当初在诺基亚专卖店买手机附带的那只,应该是真正的原装货。 ...

应该是原装吧,在苏宁专卖店买的手机。如果不是原装的,那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搞了鬼。电路比较简单,板材也一般般,有毛边

网友: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诺基亚原来设计的充电电压 就是6V以上  后来为了兼容国标  就整了个充电线  把5V升压上去,后来新出的诺基亚手机都是5V充电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原装吧,在苏宁专卖店买的手机。如果不是原装的,那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搞了鬼。电路比较简单,板材 ...

八成,大概,十有八九,很有可能,你是被坑了。

以前还听说过,什么迪信通之类的手机店会把原装手机电池给你掉包。想买到原装电池,你还要再多出一百多块。
现在想想,完全不能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大概,十有八九,很有可能,你是被坑了。

以前还听说过,什么迪信通之类的手机店会把原装手机电池 ...

恩,我现在想想,也是被苏宁员工被坑了,疑点重重。。。

网友C:
我也刚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拆了一个

你的元件还蛮多的

网友(2013-12-09):
引用 楼主:
你的元件还蛮多的

我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  现在的都不是这么高的电压了   都是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