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32+VS1053+PCM1793制作WAV播放器

楼主(2013-09-16):
      ATmega32为主控,通过FAT读出TF卡中的WAV文件,送到VS1053,VS1053的I2S接口直接进入到PCM1793,实现外部DAC。该方案主要担心ATmega32的SPI为SD卡和VS1053分时复用,担心MCU的读卡和传送速度跟不上。
    哪位大侠有好的解决方案,恭请指教!

网友:
如果只是WAV格式,选一个带有I2S接口的MCU,直接从TF读出来送出去,不就完事了,要1053多浪费,死贵死贵的

楼主:
回答2楼大侠,原来选STM32F103RCT6,利用其I2S输出到外置DAC,比如现有的PCM1793。但是音量控制比较难处理,不想使用同轴电位器,容易引进噪音。

网友:
楼主有资料吗

楼主:
没有资料,从PCB板到软件,完全自主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2楼大侠,原来选STM32F103RCT6,利用其I2S输出到外置DAC,比如现有的PCM1793。但是音量控制比较难处理 ...

如果只是音量,还是有解决方案的,有专门的音量控制芯片嘛!!
不过这样就不能单芯片解决了,唉!!

网友A:
楼主玩Hi-Fi的,PCM1793好像不便宜啊,多少银子?

网友A:
用这么好的DAC芯片,应该可以做无损音乐播放器了吧,直接播放APE.FLAC格式的不是更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Hi-Fi的,PCM1793好像不便宜啊,多少银子?

淘宝上有,19.7元。自己设计和使用,没有量产,只求好用,不用过度最求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好的DAC芯片,应该可以做无损音乐播放器了吧,直接播放APE.FLAC格式的不是更加爽? ...

目的就是设计和制作适合自己的WAV播放器。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我是菜鸟,不懂这些啊,我正在找在关PCM1781的有关资料,准备用这个芯片做一个正弦波信号,用于测试用,准备用STC12C5616+PCM1781,单片机时钟为27M,工作在1T模式,请问最大可以输出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2015-08-10):
直接用VS1053,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15):
VS1053的I2S一直不能输出,先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