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18AH/7.2V高容量聚合物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3-09-16):
如题,谢谢!
另外,因为要求电池要在10小时内充满,恒流充电电流应该至少要达到2A,电池充满为8.4V。
在淘宝买了一个2A的充电器,电池放完后,接上充电器后有1.9A的充电电流。一小时后,我傻眼了,只有500多mA了,这怎么能在规定时间内充满呢?
故我来求助。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太阳能项目之类的,白天要充电,不充满电晚上就没办工作了。想快一点充好,可以把电压提高一点的。或电容容量更大的

网友:
加个保护板 电压电流可以大点嘛  注意电流的大小就好

网友B:
先搞时白充电过程,再定流电方案。仅靠想象不能有好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太阳能项目之类的,白天要充电,不充满电晚上就没办工作了。想快一点充好,可以把电压提高一点 ...

哈哈, 我这个是晚上才能充电,白天要工作,而且耗电有1.3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时白充电过程,再定流电方案。仅靠想象不能有好结果。

嗯,我现在知道的是,在电池快放完时,如只剩10%时,接上充电器,这时应该是恒流充,充电电流大;当充电到电池电压接近8.4V时,进入恒压充,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少。请指教!

电池充电电路已经不能放到板子上了,只能外接充电器,现在想自己做个充电电流大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