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惯了16点的汉字字库,现在用到大屏,需要大点阵的字库.

楼主(2013-09-16):
猛然发现,大点阵字库取模软件还真没有哪个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很难做的么?

网友:
最好直接用ucdos下的字库吧。

网友A:
推荐使用矢量字库,用freetype2引擎,支持ttf,otf等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矢量字库,用freetype2引擎,支持ttf,otf等字体。

会不会很复杂?适不适合嵌入式小型系统?谢谢!

网友B:
给你传一个给力的字模软件,相当好用

下面这个UCGUI界面的字体就是用这个软件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传一个给力的字模软件,相当好用

首先,感谢Eric2013!
字模3软件我之前也用过,但是感觉16点以上的字如24×24宋体等字模3转换出来的就很不好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图片中又看起来挺好的。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很复杂?适不适合嵌入式小型系统?谢谢!

一般来说使用freetype.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freetype移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