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打开.mcp出错

楼主(2013-09-16):
        初次接触PIC,在32位WIN7的电脑上装了MPLAB IDE v8.84,无法打开PIC的c语言工程,出现“can not load project,because it uses version-control system "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and MPLAB IDE is currently configured to use "(None)",另外电脑上已经安装了HI-TECH c for PIC的软件。不知道什么问题,还请坛内PIC老手帮忙解答,在此谢过。

网友:
项目菜单中找到版本控制系统的项目(Select Version-Control System),改为需要的版本控制系统(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然后再打开项目文件试试,如果再不行,就只能装上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试试了,其实最简单办法还是重建项目文件。

网友:
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网友:
这两天MPLAB的帖子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