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干扰USB

楼主(2013-09-16):
各位好,有空吗?
能否提点建议.

MCU 通过  变频器  控制 三相异步交流电机
MCU 通过USB 连接PC电脑
PC电脑、变频器、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地线连接在一起
大地接触良好。
(注:通用PC电源的220VAC地线、直流参考地是连接在一起的)

问题:三相异步交流电机产生的干扰通过地线“灌入”PC电脑,造成USB通信异常。

寻求解决方案:
已尝试方案:1.220VAC器件均用电源滤波器隔离,电源滤波器隔离外壳连接在一起与大地连接,USB线加磁环.
结果:有所改善
2.PC电脑或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去除地线。结果:问题解决。但此方案不合要求。

网友A:
usb只是控制不是高速传输,可以考虑磁耦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只是控制不是高速传输,可以考虑磁耦隔离的

这个得光耦了。。

楼主:
采用USB数字隔离器是个办法。
是不是有个叫“浮地技术”的东东。
折中考虑能否在PC与共公地之前串一个耗能器件,如电阻?

网友:
无线控制好些吗?比如无线USB!

网友:
USB这个东西,抗干扰能力很差。可以试试我做的 USB 隔离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837599542

网友:
1 隔离usb
2 改用其他通讯方式

顺便多说一句,工业控制场合,绝对不能用usb。

网友(2013-11-26):
问题:三相异步交流电机产生的干扰通过地线“灌入”PC电脑,造成USB通信异常。
------------------------------------------------------------------------
既然问题找到了,是传导造成,就切断它呀。

1、USB 供电隔离
2、MCU 供电隔离
3、建议地线一点接地。USB的外壳地、MCU板的地、Pc ATX电源的地用粗线分别接到 专门的地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