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好多天还是接收不到数据 %>_<% 请过来人帮忙

楼主(2013-09-16):
最近一直弄NRF24L01+ 发送查看 STATUS寄存器是0x2E FIFO寄存器是0X11。但是接收端 STATUS 0x0E FIFO 0x11。 供电部分也加了106和104。代码用的厂家调试的代码 哎 没有解决思路 顺便传一份中文版的datasheet 对了 我这个模块应该是台湾版的Si24R1。淘宝4块多一个的。
void NRF24L01_Tx_Mode(uint8 *TxDate)
{  //发送模式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SETUP_AW,0x02);
        NRF24L01_Write_Date(W_REGISTER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DR_WITD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NRF24L01_Write_Date(W_REGISTER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DR_WITD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NRF24L01_Write_Date(W_REGISTER, Buff, TX_PLOAD_WIDTH); // Writes data to TX payload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RF_SETUP, 0x2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NRF24L01_CE_HIGH;
        _delay_us(200);//保持10us秒以上
        #ifdef DEBUG

        #endif
}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        Power_Off();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SETUP_AW,0x02);
          NRF24L01_Write_Date(W_REGISTER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DR_WITDH); // Use the same address on the RX device as the TX device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RF_SETUP, 0x2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NRF24L01_CE_HIGH;
        _delay_us(200);
                #ifdef DEBUG

        #endif
}

void NRF24L01_CLERN_ALL(void)
{
        NRF24L01_Write_Register(W_REGISTER+STATUS,0xff);
        NRF24L01_CSN_LOW;
        NRF24L01_SPI(0xE2);
          NRF24L01_SPI(0xE1);
          NRF24L01_CSN_HIGH;

}

楼主:
顺便说说 我用万用表量VDD_PA电压为0  我看资料上写应该是1.8V。 我买了四块都是0应该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解决了 我在SPI读写处添加了适当的延时。ACK 非ACK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