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流可调的恒流电源

楼主(2013-09-16):
项目中需要这样的一种电源:恒流输出,输出电流可调,电流的调节范围为0.5A——3A,而电压会达到48V。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时间了,发现极少有满足要求的,目前只发现TDK-lambda的EVA系列,可是功率太大,体积偏大,价格也偏高。还有一个“融经通惠”的貌似符合需求,不过导师担心质量问题。不知道有谁知道有这样的电源,希望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200W以内啊,参考春风的电源自己做?

网友:
it6720
60V 5A 100W

网友:
美尔诺M8853可编程直流稳压电源75V/8A/600W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1285-1-1.html

网友:
跟我之前做过一产品指标类似啊,不过我额定功率将近300W

网友:
买个48V 5A的直流电源就行了。

网友B:
很多啊,找可调光的LED电源。
选输出纹波比较小的,不要那种PWM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1285-1-1.html

哇塞,你做的好棒啊!不过这是要实际应用的,导师肯定不让DIY,连品牌次一点的东西都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啊,找可调光的LED电源。
选输出纹波比较小的,不要那种PWM调光。

这种电源貌似可以,不过好像不能外接电阻进行调节,试试拆掉应该还是可以的。不过开关电源应该都是通过PWM进行调节的吧,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C:
这种电源芯片有很多,你打算怎么做呢?是开关电源+恒流反馈驱动,还是直接DC-DC buck转换的恒压恒流?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芯片有很多,你打算怎么做呢?是开关电源+恒流反馈驱动,还是直接DC-DC buck转换的恒压恒流?用途 ...

我不要芯片,而是要集成好的电源成品,用在实验上的

网友:
实验用的话,淘宝上有很多数显恒流恒压源,随便选一个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