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LVDS电路问题

楼主(2013-09-16):
之前做了一块板子,用的S3C2440,TTL转LVDS信号,驱动800×600的屏,用的SN74LVDS83这块驱动IC,但是出了点问题,驱动部分的电路图如下:

在3.3V上电后,会看到LVDSVCC和PLLVCC处有烧的现象
请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搜索不到 但是我有用过一款THC63LVDM83,管脚跟你这个是一样的。你型号确定是对的?既然有烧的迹象,那就先考虑电源地短路,看下是不是封装画错了。单从你这张图来看,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
第32脚,上拉一般不这么干的吧。一般串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搜索不到 但是我有用过一款THC63LVDM83,管脚跟你这个是一样的。你型号确定是对的? ...

恩,这个IC和THC63LVDM83应该是PIN对PIN的可替换的,SN74LVDS83是TI的片子,片子刚焊上去,量VCC和GND都正常,不短路,但是上电以后就看到PLLVCC和LVDSVCC引脚上的助焊剂在沸腾,然后这两个引脚处就有点发黑了,时间长了会冒烟,断开电源,重新再量VCC和GND就短路了,我想确定PLLVCC和LVDSVCC是用3.3V供电没问题吧?
后来我怀疑是不是SHUTDOWN引脚没上拉电阻,电流超了,所以我就在这个引脚和电源VCC之间串了个10K的电阻,但还是没用,其实根据规格书上的示意图来看,这个关断引脚没上拉电阻应该是没问题的。

规格书我可以发上来

网友:
这名字一看就是TI的片子,不过我这里现在TI官网打不开,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看下我的板子。

网友A:
去掉电感电容,都是3.3V不用怀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感电容,都是3.3V不用怀疑啊。

规格书我发给你了,IC名字打错了,应该是SN75LVDS83,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好吧...THC63LVDM83 的1脚不是电源。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检查一下pcb和焊接吧

网友B:
这个我刚做过!就按照手册里面的电路来就行了,第一次搞,用在S5PV210上面驱动12.1寸屏的,结果顺利成功。很顺利!所以,还是检查电路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做过!就按照手册里面的电路来就行了,第一次搞,用在S5PV210上面驱动12.1寸屏的,结果顺利成功。 ...

请教大哥,做案子的参考价是大概大概多少呢

网友:
参考这个电路 量产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哥,做案子的参考价是大概大概多少呢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主要是按照工作时间来算啊!好比,你觉得你工作1天收费100元,200元,300元!这样收费呗。再加上工作周期!就是大概的费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主要是按照工作时间来算啊!好比,你觉得你工作1天收费100元,200元,300元!这样收费 ...

这样算也不科学,没体现出技术的难易。
可以参考装修队的报价,2.5平方的线一米多少钱,改水管一米多少钱,刮墙一平多少钱,分项计费
比如画原理图多少钱 按元件还是引脚算,layout应该是焊点+走线长度
代码也分离,这样做个模板 大家都可以参考引用 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E:
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算也不科学,没体现出技术的难易。
可以参考装修队的报价,2.5平方的线一米多少钱,改水管一米多少钱 ...

推荐几个10寸大屏的背光电源芯片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主要是按照工作时间来算啊!好比,你觉得你工作1天收费100元,200元,300元!这样收费 ...

推荐几个10寸大屏的背光电源芯片吧,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推荐几个10寸大屏的背光电源芯片吧,兄弟。

这个AUO的是10寸4:3的,不是LED背光的,我回家给你找一下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主要是按照工作时间来算啊!好比,你觉得你工作1天收费100元,200元,300元!这样收费 ...

这种液晶屏,是电子秤上用的吧?

我以前用过几回,和它一模一样的,用国产的天微TM1621驱动时,持续点亮超过7小时,液晶上就无显示了,甚至还导致其中一块液晶永久性无显示,似乎是烧坏了

而我用同样的TM1621驱动那种液晶万年历上拆下来的段式液晶时,则可以点亮几个月,持续显示

请教一下为什么前面那种液晶只能显示几小时?因为有特殊设计?

网友:
1年以前用过这个片子,按照官方推荐的电路是没问题的,重点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以下是原理图,正常使用,我是用2416驱动的  LVDS差分对输出建议走等长差分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AUO的是10寸4:3的,不是LED背光的,我回家给你找一下资料吧

好的,太感谢了!哈哈,这方面不是很懂啊。多谢支援。

网友B:
我的液晶屏是高压板驱动的,500-800V的高压!所以也是淘宝专门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找到问题了,是IC的问题,估计上次在淘宝上买的5片都是假的,害我焊了再拆,来回5次,直到把5片全用完,昨天让同事又带了10片,今天试了很正常,没有烧的现象,现在要重新焊板子,之前的三块板子IC那边的焊盘已经不同程度的损坏了,不能用了,真是坑啊。。。

网友:
在某宝上买东西,需要特别小心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液晶屏是高压板驱动的,500-800V的高压!所以也是淘宝专门买的

因为不是LED背光的,我的也是 AUO原厂附一个小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太感谢了!哈哈,这方面不是很懂啊。多谢支援。

CCFL背光,有一个商品化的升压板(AUO供应的),所以背光电路比较简单。LED背光的麻烦一点

网友:
把触摸屏电路也带上吧,这样LCD这块的资料就全了

网友(2013-11-10):
最近也做这方面的,要求功耗低,最好不用高压板驱动灯管的。刚找了一款屏,G104VN01-V1,才5.4w。看手册pwm dimmming占空比5-100%,频率200-20KHZ,看pwm dimming和ON/OFF时序有点不太明白怎么控制亮度和关掉背光,休眠时VDD也要控制吗?有好心人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忘了手册G104VN01 V1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学习了,之前没有接触过,先收藏了~

网友(2014-03-07):
支持楼主 最近调奇美的屏还没出图郁闷得很啦 楼主调出来没 共享一下资料呀

网友G(2014-04-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做过!就按照手册里面的电路来就行了,第一次搞,用在S5PV210上面驱动12.1寸屏的,结果顺利成功。 ...

我正好也要在PV210上驱动10.1寸的LVDS,不知道你的转接板原理图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正好也要在PV210上驱动10.1寸的LVDS,不知道你的转接板原理图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

我用的是标准20PIN的那种LVDS,好像是6bit,3个信号,1个时钟的那种。用的LVDS芯片75LVDS84A。电路直接按照手册里面的来的,没有改动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标准20PIN的那种LVDS,好像是6bit,3个信号,1个时钟的那种。用的LVDS芯片75LVDS84A。电路直接按 ...

手册里我只看到很简略的示意图,没有参考设计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