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移动电源升压芯片

楼主(2013-09-16):
看到笔记本用移动电源也都上了几大电商的网上柜台。
有几个疑问:-

1. 升到17-19V 有哪些升压芯片可选?
2. 电池是串联呢还是单节并联呢?

网友:
LZ有好方案吗?我最近也找个能升到16V的方案。

网友(2013-11-29):
FP5138 FP5139 ,电池串联,大多用3节,单节并联升不到那么高的电压。电感不好弄

网友(2017-09-12):
不说清楚输入输出参数就是耍流氓!

网友(2017-10-22):
我有罗马仕的移动电源,可用5v充,输出20V。内部4节锂电池串接。

网友:
笔记本有4串的,电压14.4或者14.8,对应充电电压17~19;有3串的,电压11.1,对应充电电压13V。移动电源是怎样匹配的不同电压的?

网友:
肯定是串联,升压?累死了

网友:
楼主,你的升压后电流是多少没说

网友(2018-03-13):
各位亲,关于电源芯片的原边和副边是怎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