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485通讯老是受干扰不正常,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16):
RT,变频器上的485通讯电路,好像在电网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就会不正常,,请问这个电网的干扰是如何窜入485电路造成干扰的,又有什么机制来改善这种状况呢?我485电源是与功率部分和单片机之间都是隔离的

网友:
屏蔽,走线与强电分开,单独走弱点金属槽

网友:
之前也遇到西门子变频器,不启动电机运行正常,电机一启动,丢帧就很频繁。

但是ABB的变频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屏蔽网,接地试试

网友:
屏蔽,接地,匹配电阻,应该就这几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网,接地试试

请教下,这个接地是怎么个接法,是这样的,曾经试过将设备A的485电路的地和设备B的485电路的地连接起来,但是效果也不好,波形看上去倒是不错。去掉这个地连接,波形不怎么好,但是效果好。。。。。想不通了

网友:
可以将屏蔽网接到开关电源0V上

网友:
试一试加终端电阻,485走线跟电机线分开!

网友:
干扰来源,也就是“有”线、“无”线,找出原因,屏蔽。

网友:
关注一下变频器和电机的良好接地!

网友B(2013-11-24):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解决了,程序上通讯时序没搞好,调整后就没出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我也想作个通过485给变频器通信的板子。。。不过我水平太差了,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