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间距插件正面、背面都能插的大家见过没?附图

楼主(2013-09-16):
2.54间距插件正面、背面都能插的大家见过没?是什么型号?谢谢!附图

网友:
啥环境啊,表示只看到扑克色子。

网友:
同样表示不解

网友:
无聊的帖子,不就是一个排线的插座么?还以为是啥,失望

网友:
这种座是直接插线的,不用头。并且自锁。

网友:
跟IPM模块的插件形式上有点像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找一下蜈蚣脚排母,看是否合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的版子,可以一次用锡锅焊好,不用放在反面另外手工焊接,方便上下板组合.

我以前买的厂商连结,可以参考看看他们的图片.
http://www.sunnyyoung.com.tw/en/ ... mm_PCB_Connector_90°_180°_Type_Bottom_emtry_type_id3482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的版子,可以一次用锡锅焊好,不用放在反面另外手工焊接,方便上下板组合.

我以前买的厂商连结,可 ...

就是这种,现在很难找到供应商,谢谢WOSDAIZ

网友:
台系,日系很多工业设备都是用的这个接插件,不好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