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最简单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什么?

楼主(2013-09-16):
     本人是个arm菜鸟,打算做个小东西,用arm9或arm11,倾向于arm11。但操作系统还没选定,功能要求简单。那么,最简单的实习操作系统是什么?不知道那一款比较适合?ucos-II?

网友:
UCOS算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ll _main

whil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

正解,如果连while(1){}都写不好的话,还是不要用操作系统了,盲人骑瞎马危险

网友:
LZ要问的是操作系统,你们说的是只是一个线程!

网友:
ucos吧我觉得是

网友:
ucos,主要是教程写的比较详细,用来学操作系统很合适

网友:
ucos一般在cortex-m核用的还行,ARM9或ARM11最好用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