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如何设置arm-linux-gcc为默认的编译器

楼主(2013-09-16):
编译arm的驱动程序,用arm-linux-gcc,如果用make命令和makefile,好像没有用arm-linux-gcc,在哪里设置?

makefile文件

在makefile里写CC :=arm-linux-gcc?

我如果不再makefile里指定arm-linux-gcc,那使用的编译器是gcc?能不能配置默认是arm-linux-gcc?

网友:
Makefile里写或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A: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cc   传参数的方式

网友B:
CC=arm-linux-g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arm-linux-gcc

CC=arm-linux-gcc写在makefil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cc   传参数的方式

是在命令行里 输入?还是makefile里?这样是修改了一次操作,还是以后都使用arm-linux-gcc?
是不是makefile里要也要写上相应的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命令行里 输入?还是makefile里?这样是修改了一次操作,还是以后都使用arm-linux-gcc?
是不是makef ...

是在命令行里面输入的

网友: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