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已解决)

楼主(2013-09-16):
想仿真下图1,图1的TL431用来将12V稳到5V,又向N1的3脚提供基准电压,所以我仿真的时候只加了基准电压。用的管子不同。现在光测试稳压电源部分,结果出不来,本来应该输出电压应该是U0=((RV2+RV3+R7)/(RV2+RV3))*1.25大概4.7V左右。但是仿真出来好像不对啊,请教高手看看。随便分析下工作原理。Q3的输入是正的 照理输出不是负的吗 这样PNP管Q2才能导通啊?为何仿真都是正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是LDO的形式,在输出端口有个很低的极点,楼主没有作任何补偿,电路肯定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LDO的形式,在输出端口有个很低的极点,楼主没有作任何补偿,电路肯定不能工作。 ...

从哪里能看出“是LDO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LDO的形式,在输出端口有个很低的极点,楼主没有作任何补偿,电路肯定不能工作。 ...

请教 R1(2) D1(A)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能看出“是LDO的形式”?!

主调整管可工作于饱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能看出“是LDO的形式”?!

主调整管可工作于饱和区至放大区。

网友:
回帖出暴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