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m格式的文件怎么转成pdf格式?

楼主(2013-09-16):
STM32的3.5版库文件,里面那个帮助文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chm
阅读起来不太方便,还不能在上面做记号
请问怎么把它转成pdf格式?

用虚拟打印机,只能一页一页地打印。但这个文件有很多页。
我还希望能chm的目录也能自动转成pdf的书签

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修改chm,或者在上面做记号的么?

网友:
chm本质是html,有软件可以反向转换,但是转pdf可能就困难

网友A:
虚拟打印机试试。一般我用来将word,excel,txt打印成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打印机试试。一般我用来将word,excel,txt打印成PDF。

虚拟打印机我试了,似乎只能一页一页打印。
但是这个文档里面有许多页,手动操作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打印机我试了,似乎只能一页一页打印。
但是这个文档里面有许多页,手动操作量太大了 ...

应该有个选择全范围打印的选项吧。

网友:
虚拟打印机

网友B:
安装ACROBAT带的PDF打印机表示无压力!

网友:
可以将chm先反编译成html文件,然后分别打印成pdf,再将这些单个pdf文件合并。用如下命令反编译chm:hh -decompile [target folder] [chm fil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ACROBAT带的PDF打印机表示无压力!

额,我压力很大……你能否帮忙打印一下,共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打印机试试。一般我用来将word,excel,txt打印成PDF。

貌似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压力很大……你能否帮忙打印一下,共享下?

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