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I/V转换电路

楼主(2013-09-17):
求教一个简单的I/V转换电路,图中ID为D2的电流流向,求Vout的值。

如果朋友愿意帮忙,请写出Vout推导过程,多谢。

光会说简单,或者多查查资料却无实质帮助的朋友请飘过!!!!

网友A:
用“戴维南定理”,将VCC-R4-R5-GND看作Vx与Rx串联后接到运放Vin+
其中,Vx=R4、R5对VCC串联分压=VCC*R4/(R4+R5)
Rx=R4、R5并联=R4*R5/(R4+R5)
所以,
由Id流过Rx,得Vin+=Id*Rx+Vx   (可将上面Rx、Vx代入)
由Id流过R6,得Vout=Id*R6+Vin-
由虚短得:Vin-=Vin+,将上面V+的结果代入即可得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飘过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戴维南定理”,将VCC-R4-R5-GND看作Vx与Rx串联后接到运放Vin+
其中,Vx=R4、R5对VCC串联分压=VCC*R4/( ...

非常感谢。

楼主:
呵呵,你飘啊飘,你摇啊摇 。 。 。。 。

楼主:
突然想问, 飘得都是高手吗?

网友:
轻轻的我来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电阻分压后产生虚地。
之后就是典型的IV转换电路。
电容的作用是稳定运放,同时提供一定的滤波能力。

网友:
顶2楼,突然觉得我模电白学了

网友:
不懂,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电阻分压后产生虚地。
之后就是典型的IV转换电路。
电容的作用是稳定运放,同时提供一定的滤波 ...

二楼的推导很严谨。不过实际应用时可以用 Vout=Vx+Id*R6. 因为这种情况下 Id*Rx基本可以忽略不记了。

网友:
看来学好电路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