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电调波形异常,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9-17):
stm32 做电调,ADC 采样0 点, 采用同步整流PWM 调制方式, 电机能启动运行,但是波形极度异常, 如图BEMF 上升沿 一切入检测立即检测到 过零信号。下降沿正常。
1) 程序对每个脉冲高电平采样, 通过线性回归发现 0 点值为负直接跳 60 度值也无法修正回来。
2) 如果两个零点 除二能改善 波形图,但是 上升沿的零点还是早。
大家看看有什么看法,谢谢!

楼主:
两次零点值 除二 28 度换相角波形图 ,比起 换相开始计时到过零信号效果好点,可是直接用本次时间为什么会出现上次波形? 粉线为检测到的过零。

楼主:
问题解决,调节换相相角参数。

网友A:
有一种开源电调好象叫"ESC32",楼主做的是否是这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开源电调好象叫"ESC32",楼主做的是否是这一种?

不是的~~

楼主:
电调不幸遇难, 调试全功率 螺旋浆飞出, 导致一个mos管烧毁 电机螺丝都不知道飞哪去了。。。

网友(2014-03-23):
mark 能不能把调试步骤发一下

网友(2014-06-03):
楼主是怎么调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