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ADC单通道多次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使用到ADC对A、B两个采样点进行采样。本来是设想像STM32F103那样,使用两个通道,然后使用规则组的方式对A点和B点进行共16次转换,即一次转换A点8次,B点8次,通过DMA传输数据,16次都转换完成后DMA中断,然后对猜到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问题:
看了LPC1788手册之后,发现没有 规则组转换 这样的功能,不知道大侠们有什么妙招,指点一二!

目标:
我要求的目标是能采样效果良好,占用CPU时间短就行!

设想:
如果LPC1788这货不能实现单通道连续转换多次后再产生中断(DMA或ADC中断都行),我能不能使用多个通道转换同一个节点的电压值(也就是多个ADC输入引进连接到同一个采样点),这样来实现多次采样?因为我发现LPC的ADC结合DMA转换的时候,使用多个通过就可以转换多次后再产生DMA中断。

谢谢!!!

网友A(2013-12-26):
楼主,是不是有个brust模式转换,再结合dma传输

网友(2014-0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个brust模式转换,再结合dma传输

我用的就是ADC +DMA BURST模式采样,但是现在遇到了问题是 每个通道都会出现4095这个数值的误差,正在分析原因,烦死人啦~

网友(2014-04-15):
等待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