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是在整流前还是整流后?

楼主(2013-09-17):
在PI的参考设计中,共模滤波是在整流后。而看到的大多数电路图和买到的实物,滤波都是在整流前。请问这个哪个合理一些?为什么啊?

网友A:
当然放前面,下面的图比较常规。还应加上Y电容。

网友:
整流前,我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放前面,下面的图比较常规。还应加上Y电容。

不尽然,电视机的电源就是桥前后都有

网友:
有无x电容的区别,无x电容的一般放整流桥后面,并且一般搭配两个滤波电容,容量一大一小或者同容量把工模电感夹住,如图一,构成LC,或者CLC滤波,防止机内变压器,mos的干扰传出
EMI上会有明显差异

网友:
放在整流前

楼主:
估计5楼是正解。开关电源一般有地线,所以把共模电感放在整流前,再加上XY电容滤波。在没有地线的情况下,共模电感在整流之后。十分感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自己做的时候通常把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前面,没有做过试验是否在后面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如上 开关电源有地线则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前边,并添加XY电容;反之没有地线,放在整流桥后边,并添加X电容。

网友(2014-03-21):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