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个比较好买且能过30A24V的mos或者IGBT也行,再推....

楼主(2013-09-17):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加热、制冷装置,只需要给他给电,断电即可。实测电流20A左右,24V的。为了保险点就想买一个30A左右的mos。

以前用过IRF250N(N沟道),能流33A,东西好买也便宜,但是这个装置和直流电机一样,你给正向电压就是加热,给反向电压就是制冷。
所以就想用H桥来实现正反转,和IRF250N配对的PMOS IRF9250N到目前为止我连他的一个正规的手册都没找到,能不能用也不好说,而且
淘宝上一搜各种价格的都有,不知如何是好。

1、请大家推荐一个能流过30A左右的Nmos,Pmos或者IGBT也行?
2、如果没有比较好的mos的话,那么用什么可以代替这个H桥实现这个装置的加热(给正向电压),制冷(给反向电压)功能呢?

网友A:
你想多少钱合适?固态继电器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B:
75N75 两三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少钱合适?固态继电器不知道合不合适

要电子开关的,继电器有声音,不是很好

网友C:
自己去irf、onsemi、st这些厂家去找选型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N75 两三块钱

看参数可以,但我没有找到对应的PMOS啊?有没有推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irf、onsemi、st这些厂家去找选型表吧。

选是可以的,但选了不一定能买的到,能买到的有的太贵了,用不起啊

所以让大家推荐常用的,毕竟便宜点

网友D:
IRF3205/IRF4905

网友E:
公司用了两三年的IRF-2804S贴片的,不知哪买的假货,内阻都在2毫欧内,耐压不到40V,价格3块,现在货源只有采购知道
一年用最差不多5W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用了两三年的IRF-2804S贴片的,不知哪买的假货,内阻都在2毫欧内,耐压不到40V,价格3块,现在货源只有 ...

量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F3205/IRF4905

多谢,这个不错,刚才问了,这两个价钱都不错

一个2块,一个4块。

为啥pmos比n的贵那么多,参数还差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不错,刚才问了,这两个价钱都不错

一个2块,一个4块。

工艺决定P MOSFET特性是比不了N MOSFET的

如果你的供电变化幅度不大,可以考虑用四个N MOSFET做H桥,增加一个升压驱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不错,刚才问了,这两个价钱都不错

一个2块,一个4块。

P型半导体导电能力较差,同样内阻的硅片面积要比N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