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时钟冲突问题

楼主(2013-09-17):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hardware_incident is

        generic(  Addr_type : integer:=16);

        port(      Hard_cs  : in std_logic;
                          Hard_edge : in std_logic;
                          Hard_plus : in std_logic;   --bi jiao qiao out plus zhuangtai
                           R_W_ctrl : in std_logic;
                           AddrClk  : in std_logic;
                           AddrLine : 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Addr_type-1));
        end hardware_incident;

        architecture beh of hardware_incident is
     signal   flag_num : integer;
         signal  flag_half : std_logic;
         signal flow_write : std_logic;
         signal flow_read  : std_logic;
         signal RAddrClk   : std_logic;
         signal WAddrClk   : std_logic;
         signal  cenclk    : std_logic;
         signal RAddrLine  : std_logic_vector(0 to Addr_type - 1);
         signal WAddrLine  : std_logic_vector(0 to Addr_type - 1);
         signal wcenclk    : std_logic;
         signal rcenclk    : std_logic;
         signal wflag_num  : integer;
         signal rflag_num  : integer;

         BEGIN

         PROCESS(R_W_ctrl,AddrClk)
         BEGIN
         IF(R_W_ctrl = '0')then
            WAddrClk <= AddrClk;
            wflag_num <= 0;
                IF(WAddrClk = '1' and AddrClk = '1' and flow_write = '1')THEN
                 cenclk <= WAddrClk ;
                 IF(cenclk = '1' and WAddrClk = '1')THEN
                         wflag_num <= wflag_num + 1;
                         WAddrLine <= WAddrLine + "0000000000000001";
                         AddrLine <= WAddrLine ;
                 END IF;
                 IF(wflag_num = 65536)THEN
                         wflag_num <= 0;
                         WAddrLine <= "0000000000000000";
                         AddrLine <= WAddrLine;
                 END IF;
                        IF(wflag_num = 32767 and Hard_cs = '1' and Hard_edge = '0')THEN
                          wflag_num  <=  0 ;
                          flag_half <= '1';
                          WAddrLine <= "0111111111111111";
                          AddrLine <= WAddrLine;
                        END IF;

                        IF(wflag_num = 32767 and Hard_cs = '1' and Hard_edge = '1')THEN           --tiao jian ju bei
                          wflag_num  <=  0 ;
                          flag_half <= '1';
                          WAddrLine <= "0111111111111111";
                          AddrLine <= WAddrLine;
                        END IF;

                        IF(AddrClk'event and AddrClk='1' and flag_half = '1')THEN                --ying jian chu fa
                            wcenclk <= AddrClk ;
                            IF(wcenclk = '1'and AddrClk = '1' and Hard_plus = '1')THEN
                                wflag_num <= 0;
                                WAddrLine <= "0111111111111111";
                                AddrLine <= WAddrLine;
                                END IF;
                        END IF;

                        IF(wflag_num = 32767 and flag_half = '1')THEN                 --write half ram
                                wflag_num  <= 0;
                                flag_half <= '0';
                                WAddrLine <= "0000000000000000";
                                AddrLine <= WAddrLine;
                                flow_read <= '1';                                        --read enable
                        END IF;
                END IF;
        END IF;

         IF(R_W_ctrl = '1')then                                              --read exeral enable
           RAddrClk <= AddrClk;
           rflag_num <= 0;
            IF(RAddrClk'event and RAddrClk = '1' and flow_read = '1')THEN    -- ji suan read plus ge shu
                                 cenclk <= RAddrClk;
                        IF(cenclk = '1' and AddrClk = '1')THEN                      --add yiji wending
                                 rflag_num <= rflag_num + 1;
                                 rAddrLine <= RAddrLine + "0000000000000001";
                                 AddrLine <= RAddrLine ;
                        END IF;
                END IF;
            IF(rflag_num = 65536)THEN                                         --read plus yichu clear
                                 rflag_num <= 0;
                                 RAddrLine <= "0000000000000000";
                                 AddrLine <= RAddrLine;
                                 flow_write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

烦请高手分析

楼主:
问题补充:    IF(RAddrClk'event and RAddrClk = '1' and flow_read = '1')THEN    -- ji suan read plus ge shu
error(10818)错误

网友:
一个进程里只能有一个时钟,看一下硬件手册吧。触发器限制。多时钟拆了了,拆成多进程。

网友:
时钟语句里面又套了时钟语句, 显然是错误的. FPGA里是D触发器, 一个process只能有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