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lon tristate 外设如何设置地址为Native模式

楼主(2013-09-17):
请问一下NIOS II 的 Avalon tristate外设如何设置为Native模式,不是tristate的外设可以在Deprecated下选择Native还是Dynamic,但将信号线设为tristate信号之后这个选项就没了,导致默认是Dynamic模式,外设是8位数据线的话,读一个地址会连续读4个Bytes,我想设置为Native模式,即8位数据线的话读一个地址只读一个Byte,请问该如何设置。

楼主:
终于找到方法了,在Avalon tristate slave的tcl 文件里加上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set_interface_property avalon_tristate_slave addressAlignment N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