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运放性能和OP07差不多的?

楼主(2013-09-17):
最近在弄一个放大,总共做了4级放大,连续用4片OP07最终效果还不错,但是就是占PCB面积有点多,想找一款替换,有没有什么运放性能和OP07差不多的,但是是2路或者4路的,价格不比OP07贵很多的?

楼主:
这个款挺贵的喔,如果用4片OP07最多4元,用opa4277 不会少于10元呀

网友:
如果用4片OP07最多4元

你这个是啥OP07?真便宜~~

网友:
四级放大?
OP07带宽不够?

楼主:
把一个5mV左右的正弦信号放大500倍,用多级的方式好点吧

网友:
OP27/37~~~~~~~~~~~~~~~~~~~~~~

网友:
四级放大,这么弱的信号,电路可以发个,来看看,零漂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T1014

大师问您个问题。对于下面的横流源如何利用OP07提供的失调补偿去除失调的影响:

该如何调整呢?

我看一个文档:

上面说道“Use to null out input offset voltage, not system offsets!”
正确的方法是不是把两个运放的输入引脚直接接地,测量运放的输出--调节失调引脚使其输出为0???

还是把R3(正输入端左面的电阻)的左面接地。。测量运放的输出--调节失调引脚使其输出为0???不过这样貌似就是上面说的system offsets。。不知道如何测量最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问您个问题。对于下面的横流源如何利用OP07提供的失调补偿去除失调的影响:

该如何调整呢?

把R3左边接地。你这个电路中system offset就是input offset。
这句话的意思是假设你的电路里有LM358和OP07两级,那么你不要尝试用OP07去补偿LM358的offs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R3左边接地。你这个电路中system offset就是input offset。
这句话的意思是假设你的电路里有LM358和OP0 ...

那就是说用第二种方法呗,,那调节失调引脚--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输出使其为0---不知道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万用表可否胜任这个工作呢?貌似不行吧?

网友:
VIO 是表征运放内部电路对称性或者反映了输入级差分对管的失配程度

在网上看了这么一句话。。

对于上面的电路:

两个绿线就相当于输入了---mos的漏电流是不是也可以顺便抵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用第二种方法呗,,那调节失调引脚--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输出使其为0---不知道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 ...

不是运放输出,是采样电阻上端,那里才是整个系统的输出。或者用电流表测RL电流。
其实这里还是有点system offset的,就是MOSFET的漏电流,没有负压的话理论上是不可能调到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O 是表征运放内部电路对称性或者反映了输入级差分对管的失配程度”

在网上看了这么一句话。。

Ib对于MOSFET漏电流来说微不足道,抵消不了的。运放输出端到MOSFET S极之间没有直流通路,即使运放输出负压也无法抵消MOSFET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运放输出,是采样电阻上端,那里才是整个系统的输出。或者用电流表测RL电流。
其实这里还是有点syste ...

哦。。那我楼上的楼上说的不对了。。我一直以运放输出作为最终目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b对于MOSFET漏电流来说微不足道,抵消不了的。运放输出端到MOSFET S极之间没有直流通路,即使运放输出负 ...

大师您的这句话我觉得可行啊:“运放输出端到MOSFET S极之间没有直流通路,即使运放输出负压也无法抵消MOSFET漏电流。”

那我在运放输出和S级加个大电阻是否就能够完成漏电流的补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您的这句话我觉得可行啊:“运放输出端到MOSFET S极之间没有直流通路,即使运放输出负压也无法抵消MO ...

你在MOSFET的GS间接个电阻来抵消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MOSFET的GS间接个电阻来抵消呗~

我感觉这种等级的调节,万用表无论是测量电流还是测量电压貌似都不能胜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等级的调节,万用表无论是测量电流还是测量电压貌似都不能胜任呢? ...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8位半的万用表么?

网友C:
tl074
tl08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8位半的万用表么?

我手上都是手持的表。。。看样子还没戏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都是手持的表。。。看样子还没戏了呢。。

最白菜的DT830B,200uA档直接当RL接进去,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074
tl084

TL074的输入失调电压和OP07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白菜的DT830B,200uA档直接当RL接进去,还不够?

经验太小。那我手上的万用表也行有27II和17B,这两个电流范围一样的,不知道哪个测量精度更好些呢?

网友:
自己太懒了,谢谢大师了。找到了:

网友:
AD620一片搞定,就是不一定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074
tl084

这俩跟OP07不用在同一场合的.OP07输入失调小多了

网友D:
不考虑价格,一片AD620搞定。

网友B:
仪放和运放有可比性?

楼主:
咨询了一下OP2277 样品价4.6元,用2片代替4片op07稍微贵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价格,一片AD620搞定。

单个OP07最次也有100db的开环增益,4级就是400db。对于闭环只有54db(500倍)来说,增益误差是很小的。
AD620是三运放结构的仪放,只有差分那一级提供开环增益,撑死也就有150db?这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用OP07直流耦合放大5mV的信号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第一级如果能换个低失调的OPA效果会更好,比如OP177,后面可以继续用OP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仪放和运放有可比性?

大湿,LT1014是价格啊

我问了下要78RMB,立马惊呆了

网友:
频率多高?为毛不用OP37一步到位?

网友(2023-08-01):
挖一下,LTA77怎么样? 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款挺贵的喔,如果用4片OP07最多4元,用opa4277 不会少于10元呀

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