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控制器说明书

楼主(2013-09-17):
历经三年时间,基本上是日昼不停,从开始的底层算法到高级功能算法,并建立自己的系统平台(严格来说还算不得是系统,因为版权问题不敢乱用他人的系统,只能自己开发一个了),历尽自之所能,在求解微积分多项式函数过程中,登门拜访过十几位老师,其中的心酸之事N多,最后在三位老师的提点下终于在2012年尾完成了底层控制算法,并建立了多微多线段前瞻控制的雏形,实现了多线段重新拟合过程......
在此感谢AMBBS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爱好者有一个集中的地方。
从一开始到成功搞定高级功能算法之间,曾多次想放弃继续进前,因为刚开始以为很容易,没想到实际上做下去才知道这水很深很深。并非在一两天,一两个月内就能搞定的事,其中对于插补拐角限定加速度与前瞻控制就花去了两年多....
先分享下刚刚写好的控制器说明书,有机会再发点心得与其它资料
希望网友提出建议,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正在看,错别字略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看,错别字略扎眼

希望指正下,本人的表达能力很有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指正下,本人的表达能力很有限。

虽然是学自控的,但学艺相当不精,内容不能妄加评论
格式:
1、该对齐的对齐
2、图片居中
3、“存储器才用外接 SD 卡” 采用
……
建议:
1、下载一些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格式作为参考
2、或者下载几篇博士论文或者别人类似的文档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学自控的,但学艺相当不精,内容不能妄加评论
格式:
1、该对齐的对齐

谢谢!文字表达上我真的太弱了,有待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文字表达上我真的太弱了,有待加强!!

其实很多给大众看的东西,格式和机构比内容都重要

网友:
建议去找个同类成熟产品的说明书,在其基础上修改,体系架构会比较全面。
另外:1.你这个控制器性能没有说明。2.该产品较目前非脱机方案有何优势,成本会下降多少?

网友:
兄台,真一牛人也!

网友B(2013-10-28):
我写速度前瞻大概一个花了通宵,不过那时候很多人可以问哈,第二天就在机器上跑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速度前瞻大概一个花了通宵,不过那时候很多人可以问哈,第二天就在机器上跑欢了哈 ...

楼上一定是一位高人了,能在一个通宵做成前瞻,一定是一等一的高人了,可惜我只能用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前瞻控制。
跟楼上我是没法比了。据我所知前瞻控制并非几百条语句就可以完成的事,楼上应该也是另一种高手!!I服YOU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一定是一位高人了,能在一个通宵做成前瞻,一定是一等一的高人了,可惜我只能用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前 ...

前瞻看起来高深莫测,无非就是计算拐点的最大速度, 然后线段合并成准直线, 有时候可能还需要逆推,确确实实就是那几个函数;
当然看你是什么前瞻,如果是在线在运动控制卡中前瞻的话还是比较难的,考虑到嵌入式系统的内存确实比较够呛,但是离线的方式就那么几个函数就搞定了;这是我的前瞻算法的类声明
正正有点技术含量的就三个函数
          double GetMaxSpeed(UnitPoint P0, UnitPoint P1, UnitPoint P2);
        void   CombineSemiLines(vector<SemiLine> &semiLines,SemiLine line);
        void   FindSemiLines(const UnitPoint* pPoints, int count);
class CLookAhead
{
public:
        double m_dbMaxSpeed;
        double m_dbMinSpeed;
        double m_dbAccSpeed;
        double m_dbMaxPerSpeed;

        CLookAhead(double startSpeed,double highSpeed,double accSpeed,double maxSingleSpeed);
        ~CLookAhead(void);
        double GetLength(UnitPoint P0, UnitPoint P1);
        double GetMinEndSpeed(double l,double startSpeed,double accSpeed);
        double GetMaxEndSpeed(double l,double startSpeed,double accSpeed);
        double GetSemiLineHighSpeed(double l,double startSpeed,double endSpeed,double accSpeed);
        double GetMaxSpeed(UnitPoint P0, UnitPoint P1, UnitPoint P2);
        void   CombineSemiLines(vector<SemiLine> &semiLines,SemiLine line);
        void   FindSemiLines(const UnitPoint* pPoints, int count);

};

网友(2013-11-27):
楼主那淘宝店铺怎么莫有东西了?不干了?

网友:
楼主那淘宝店铺怎么莫有东西了?

网友(2014-10-10):
楼主用了很长时间做前瞻算法,并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这可令人佩服的。

做控制系统首先要做到能加工,这是有一定难度了。很多人想做控制系统这步就达不到。

然后是又快又好的加工。要做到这步就要有前瞻了。加工的快好,机器又不是很吃力,这是很有难度的。

当然一个产品不能面面要求俱到,在有几个方面做的不错就可以了的。